ATI X550花屏用R3测试结果大家帮看下那芯片个坏

楼主(2011-12-06):
差不多和这两个卡一样,看下是那个坏

网友:
有时在系统里还会久不久就黑屏的

网友:
我是刚学的,大家教教怎样看的坏显存

网友:
把那个N2D612Q16GT-5T显存拿出来用另一个N2DS12H16CS-5T换上更花,后来只好用回原来那个,居然不报错了

网友:
这显卡以前用着的时候用好久了就黑屏的,应该查GPU核心电压吗

网友:
是不是脱焊了,用久了热了就花,你重焊了就好了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球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发热的问题!这个天气不会怎么发热的,以前没花过屏的只是用久了就黑屏田,自己加热过BGA,现在焊过显存,有空再试下进系统试下

网友:
可能是空焊了,加焊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无视ATI的显卡,基本不遇到了就报废,ATI芯片损坏的占到95%以上

网友:
显存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是那个显存松焊了,现在没问题了放着自己用好久没黑屏

网友:
这种卡是0~8是正面最下面第一个,16~33是反面第一个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