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SP203H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06):
不知道是否违规,如有,请多多见谅,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碰碰运气了。。

请问有哪位兄弟手头上有这个型号的电磁炉呢?有的话可以告诉我Mc-SP203H控制板上那个贴片集成电路(CPU外另外的那个集成)上方的贴片电阻R8的数值吗?我也有个同样的电磁炉,原来烧了IGBT,在维修过程中,不小心给加热线盘的接头碰到那,那电阻R8烧毁了,看不到数值,造成现在开机“滴”响一声后,控制板上全部灯都亮,按键没反应。。。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那个贴片集成电路是14脚8位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
我没有Mc-SP203H控制板电路图,只有主电路的电路图

网友:
没有哪位兄弟知道吗?或者那个14脚的移位寄存器外接的电阻一般是多少欧的呀?

网友:
本人觉得这个电阻阻值应该不是很大,实在不行你就用个50K的可调电阻由大到小慢慢检测啊,现在的问题好像是面板的控制集成块也坏了吧。

网友:
14脚接地,电阻应该是R42吧?从13脚出来,还另外去了一个三极管,13并一只C9就接地啦。

网友:
兄弟,这里是修电脑的论坛哦,怎么电磁炉就来了哦

网友A:
我知道。。。只是实在没办法,才来这里碰碰运气的呀。。那个控制面板的CPU应该没坏吧。开机有“滴”的一声,不是说CPU有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只是实在没办法,才来这里碰碰运气的呀。。那个控制面板的CPU应该没坏吧。开机有“滴”的一声 ...

不好意思,电磁炉我不懂

网友:
换晶振,和按键处理芯片

网友:
那个14脚的贴片集成电路--8位移位寄存器SN74HC164N上方的R8贴片电阻烧了,看不到数值。。。不知道移位寄存器烧没烧。。想找到阻值,先把电阻换上去。。

网友B:
看看是供电来是信号传输的
只要不是取样、分压电路上的随便找个代换
限流的用30欧左右,信号传输用个10K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供电来是信号传输的
只要不是取样、分压电路上的随便找个代换
限流的用30欧左右,信号传输用个10K的 ...

此法可行!不知是哪款的主板,M00、M02-B3、TM-S1-01A的图纸我有。

网友:
主板型号没看。。。不好意思,应该是TM-S1-01A的吧?电磁炉记得是07或08年买的。可以把图片上传一下吗?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