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1-12-06):
我有好多块三星X10的板要修,有几块跑00的/不跑U是南桥问题吗?|多吗|要怎么查?
通病

网友:
基本上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北桥问题比较多.你还是先查一下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吧

网友:
貌似没用通病。

网友:
如果是独 显。坏显卡的多。

网友:
供电 时钟PG 复位

网友:
独立显卡的显卡多.北桥也不少

网友:
南北桥虚焊的多,一般加焊就能解决不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