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GA行场信号

楼主(2011-12-06):
昨天遇一华硕主板,开机独立有显,接板载集成无显示。随后打RGB阻值,阻值正常,行场阻值,一根550,一根180.明显的不正常,跑线信号到一个五角的小管子,在VGA旁边。换了之后,阻值正常。我想请问下各位师傅,此五角小管子专业术语叫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门电路

网友:
门电路 只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A:
换了之后修好了吗?

网友:
还好,你的有保护电路,我修过好些,直接进桥,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之后修好了吗?

他都说:“换了之后,阻值正常。我想请问下各位师傅,此五角小管子专业术语叫什么,有什么作用”!
恳定是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之后修好了吗?

好了,只是不知道叫什么!现在知道了,这也是门电路,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B:
正常后行场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后行场的电压是多少啊

我一般没量电压,只是打行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