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共享权限问题??

楼主(2011-12-06):
打印机共享权限问题,请问一下高手,我这办公室有4台电脑,其中1台电脑是打印机主机,设置打印机共享,我这办公室内的4台电脑都可以访问打印,但如何设置其它办公室的电脑不能访问到我这个办公室打印??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设置这个权限,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给“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去掉钩。就好了。

网友:
先跟你讲两种,一种是这台打印机服务器装SERVER,设定用户就有权限,限制
                  另一种是,到这个个办公室,用一台路由来接这个网络WAN口接进线,就跟其它办公室不在一个IP段,不跟他们进明白就不好访问你们了,呵

网友A:
如果他办公室WAN也是上面陆游器的转下来的,你再接个陆游器而且还是接的WAN口,会不会有问题噢,以前我就碰到过把陆游当交换机来用,搞得其它办公室能上网,他这个办公室就上不了~~

网友:
同一局域网的话  可以把这四台电脑工作组单独设置一个  名字随便起  这样  就只有这四台电脑可以使用这个打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办公室WAN也是上面陆游器的转下来的,你再接个陆游器而且还是接的WAN口,会不会有问题噢,以前我就 ...

这就要设置你这台路由的IP不要跟进线IP一样就不会有问题的,比路原路由是192.1681.1 你这台WAN口可设成192.168.1.199或是自动获取,LAN设成192。168。10。1

网友:
貌似不要这么麻烦吧,启用guset用户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