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50A开关按键上怎么 有19V 高手能给解决下吗?

楼主(2011-12-06):
联想F50A进水  测量无3V5V 换max8734A后 有了,  但是不触发  开机按键上有19v  我不明白了 也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求高手指点下   联想F50A开关按键上怎么 有19V 高手能给解决下吗?

网友:
D2 上3脚是19V 2脚3.3 但是1脚去开机按键 就是19V  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了 高手帮下忙啊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是不是短路达地,有串过来的,你是用数字表量还是用指针表量的

网友:
把EC换了先.

网友:
EC的问题??

网友:
那个19V是怎么来的啊  也没有找D2  3脚的根源

网友:
我意思是叫你有没指针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