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DELL报错,可跳过,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6):
今天修好一个加电不显的,修好后就报这错了,可以跳过,可是不能没次都跳呀,本人英语不行,提问这是什么报错呀?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刚刚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子,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什么设备没安好,也可能没安装上去,比如硬盘,光驱,MODEM,无线网卡等

网友:
某硬件的电源没有“开启”应该是没有供给……

网友:
坐等解釋

liuguangsong -1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机上都插了什么PCI的东西啊,应该是接触 不良引起的

网友A: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上次我重插下光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有电呀,看来要重新装一次看看了

网友B:
  这个界面好像是BIOS密码吧

网友:
它的大概意思 是说你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设备不被支持,可能是因为插反或其它什么的,你可以排除下外部配件,不行就把错误关掉,一般的BIOS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机器实用没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界面好像是BIOS密码吧

你确定吗?

网友:
把不要的板卡全部去掉 进系统(光驱  网卡  。。。。) 看是那个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DELL1420的机器啊?把光驱拔了,再试试?然后把BIOS恢复出厂值,再把光驱插上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C:
dell台机有时机箱没扣上 都会有报错~~~有时真服了这些品牌机的设计师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我以为要耍BIOS,给客人报价
客人没修~~!

网友:
拆了从装一下在看啊   这种问题的吧一个个试试

网友:
光驱硬盘软驱

网友:
提示有设备不被支持,重新检查安装

网友:
这个貌似报的不是原装电源的错误吧,戴尔好几款都会报不是原装电源的错误

网友:
把外设全卸了 然后全装起来  看看还报不报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进系统看看哪些硬件设备有问题,DELL这种报错一般是有硬件出现严重的错误才会出现的。

网友:
这是DELL啥型号呀?台式还是笔记本来着?

网友:
下载个bios密码算号器吧,是bios的原因

网友D:
你修什么修好的啊,是不是 动南桥了或者网卡了啊,

网友:
灌水,下次扣分

liuguangsong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进系统后,使用正常呀,现在让客户把机器拿走了,跟她说查到原因时给她打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台机有时机箱没扣上 都会有报错~~~有时真服了这些品牌机的设计师啊

这是笔记本呀,大哥,不是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什么修好的啊,是不是 动南桥了或者网卡了啊,

风扇不转了,温控有问题,换完,发现风扇反转,给改成正转了

网友:
对,把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那还是温控那块问题

网友E:
你用的是原装适配器么?

网友:
拆了重装下应该回好,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台1420显卡加旱后开机要按ESC退出才会正常进系统,确定外围都装好了,客户要的很急也就没研究了,直接跟客户说如果出现这个画面就按ESC。我怀疑是客户的电池不是原装的。看客户的电池明显是加厚型的,不晓得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
有一个设备没有被识别,可能是没有完全插入或者是设备有问题。请按以下顺序操作

网友:
,看是不是原装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只能一样一样的试咯

网友:
你确定吗,你要是确定,我就和客户说是那里设置不好,让客户回来一趟,我们马上再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原装适配器么?

还是用的她以前的适配器机呀,以前没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