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硬盘不认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1-12-06):
WD3200AAJS硬盘不认的数据恢复
本人在数据恢复方面是新手,在此献丑,如没技术含量或不值不一读请版主删帖!
闲话不说,开始我的恢复历程:客户的硬盘如图:

接电脑测试,BIOS不认硬盘,但硬盘的寻道声正常,根据经验应该是固件问题较多,于是接上效率源专修,选ROYL系列,等待就绪后低速装入如下图:

进入专修程序后,可以正常读取固件(漫长的等待过程就不说了),本以为是ROM损坏导致不认盘,于读出模块102,103,105,107,109,用自动生成ROM功能重新写入ROM。 此期间要确保电源稳定,否则会把硬盘变砖,经过几分钟ROM匹配成功(如图)

断电,开电,待硬盘就绪后重新低速装入,仍然不能正确读出硬盘参数(郁闷)。

于是双击11号ATA模块内容为空。

我想这下麻烦了,测试一下硬盘磁头是否为只读,修改任一模块保存后,断电开电装入,查看其修改过的内容不保存,这下确实磁头只读了。ATA不好配呀,即使配好了也没法保存,先不管,用专修自动配ATA功能,2分钟左右匹配成功

关电,开电,等待就绪后低速装入硬盘,

一阵狂闪之后,哈哈奇迹出现了,能正确读出硬盘的各种参数,用扇区查看功能查看一下,可能看到数据。(内心高兴)

以下最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电脑应该可以认盘了)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轻轻从终端后面把IDE数据线取下,取入在另一台电脑上,用U盘启动,开机。。。

插入自制的启动U盘(根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提供的ISO修改)

选5项,进入Diskgenius3.5可以正常访问数据,

以下不需多说,导出数据,等待的就是收钱。。
本人在数据恢复方面瞎摸索,希望高手能赐教更好的办法处理这些问题。

第一次发图文帖,写得不好,请同仁多多包涵哟!

网友(点评):
很不错,桌面也是有点乱。

网友:
不错,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效率源是正版的吗,分享一下

网友:
厉害呀。我硬盘一点都不懂呀

网友:
是正版的  能看得出来啊  楼主看起来比较懂了  西数的蓝盘比较容易挂固件

网友:
挺不错的,继续努力

网友:
我感觉数据恢复不说新手老手,技术高低,只要能最大限度恢复出数据,这才是硬道理~~

网友:
效率源那有卖啊,楼主的多少米?

网友:
效率源专修  现在要什么价格呀?

网友:
09年买的,现在记不得具体价格了,可能是2700元吧

网友:
想问此贴是楼主写的吗,别的论坛上看过,
再补充一下,此盘并不是磁头可读不可写,

网友:
西数的硬盘 11坏 是很常见的时间 在西数 相同系列的硬盘11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通用的   恭喜楼主恢复成功

网友:
陶工在数据恢复界是重量级人物,争取过年后去学习一下

网友:
讲解很到位,软件不错,LZ为何不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