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声音太吵了,今天拆了清清灰顺便拍了几张图片。

楼主(2011-12-06):
上午修了2台本,中午的时候闲着没事自己用的稳压电源声音太吵了,拆了清清灰顺便拍了几张图片。感觉里边怎么这么简单,还是说自己买的电源用料不足啊?

网友:
好像是电源变压器铁芯装配问题吧。加热灌蜡试试。

网友:
风扇脏是一点,还有铁芯没压紧也是

网友:
主要是风扇在响,,

网友:
我的也这样。
都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噪音主要是风扇设计的问题,有人尝试过把风扇改为温控的,效果很好。
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质量不好的变压器杂音就是大

网友:
这种电源是最便宜的减料货

ebo
国人造的,就卖那么点钱的东西,想怎么样好,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的不知道怎么了 用的时候会  啪啪响!!

网友:
风扇外置吧,放在里面会共鸣。也不知道哪个脑残的玩意设计了这个电源。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电源,已经用了两年多了风扇我换了三把了!

网友:
我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太吵,一狠心又买了个新的,先锋的,没有风扇后面一个大散热片
全世界都安静了,爽

网友:
哈哈 我们店里的 也是的声音很大啊 换个风扇好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种哦,

网友:
自己换一个大点的散热片就行了,就几A的电流装个风扇简直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想要不响就买个电子电源的可调电源,没风扇,很静。

网友:
这种电源电位器就是垃圾货。。。300度旋转角度。。。太小了。。而且容易坏。。。。淘宝上买个多圈电位器来换。。。

网友:
刚改了一个,找一个有温控的全汉坏电源,拆下温控电路装到里面就行了,正好温控小版有螺孔,感温头紧贴散热片,从三极管上拧下螺母吧温控板拧到散热片上,感觉这个温控板就是为他设计的。

网友:
我就讨厌热风枪,嗡嗡嗡的,干点活都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