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 更换屏幕求助

楼主(2011-12-06):
请问R400的液晶屏原型号是LTN141AT12的LED屏带有FRU号42T0705需要更换屏幕,能不能购买其他的通用型号而未带FRU号。谢谢。

网友:
这个屏我换过  很贵的而且还是个二手屏

网友:
属于14.1LCD向LED过渡产品,很难找,找到了也很贵

网友:
淘宝有卖转接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屏坏,图像很白,也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爱坏屏,

网友:
这种屏我们都是用LCD的屏代用改个通用高压进去

网友:
这个屏找的话很贵还难找,自己改个最好

网友:
搞个141 LCD 的 加上一个T61的 高压条  完美了!!

网友:
换个14.1的led或者lcd都可以呀,高压条需要根据屏幕来改一下。

网友:
好像有改良的。屏不会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
IBM的都有FRU号的

网友:
那屏就四百左右 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