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1-12-06):
绿线待机5V-开关排阵也5V..32.768晶振1脚1V....另外一脚0.3。。不触发,晶振1V连到2个106电阻,1个连到南桥,一边0.3,另外一边1V。。。换了电阻电压还是1V怎么办,换过晶振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两脚的波型就知道啦

网友:
把谐振电容也换了,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