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联想Y460P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12-06):
今天刚接到一台进水的机器,联想Y460P,板号:DAK2FMB8F0 REV:F,搜了搜没电路图,待机电流0.010,开机电流上跳到0.3,然后落到0.005,再开机还那样,拆开的时候键盘还渗水呢,8片显存,有四片里面都是水,还有声卡芯片稍微有点腐蚀,其他的都没见到什么异样,待机有5V,其他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二,或给个图纸也行,谢谢,等高手

网友:
别急着上电,先烤机,把主板烤一段时间之后把腐蚀掉的元件换掉,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要记得先用洗板水先好好洗洗,再做其它事情

网友:
清理干净,用洗板水洗洗,有烤箱用烤箱,没烤箱的用电吹风慢慢吹,吹个半小时,然后把腐蚀处理了再上电啊

网友:
用洗板水洗了,暂时搁置了,明天再通电试试,谢谢

网友:
先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