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6):
故障机型:联想旭日410M
板号:LE4
故障现象:无待机
拆机,接稳压电源
插电瞬间有0.02
瞬间掉到0
测量3V 5V 电感PL2 PL3
电阻正常,
通电量PU2 MAX8734  VCCONLDOREFSHDN
均正常。
两路电压的VIN正常。
PQ11PQ16 G极电压5V
PU2处于保护状态。
PQ19  PQ16  PQ10  PQ11   G极电阻,
PQ10电阻为1
拆料板换MAX8734
再测PQ10 G极电阻,
仍然为1
订全新MAX8734回来换上,
PQ10 G极电阻正常了。
通电…………
PQ11  PQ16 G极电压还是5V
通电瞬间,3V 5V 上下管均有瞬间波形。
但是,
待机仍没有出来!
于是开始查MAX8734的外围
发现问题了…………
5V这路的BST电容PC38PL3之间断路了
接上…………
NND
还是没有待机
PQ11PQ16 G极电压仍然是5V
接下来烧一下3V 5V
电流不大,也无明显发热元件。
MD
这下纠结了
火了!
PR154装到PR158的位置
……………………
再通电,
待机0.13
有短路点!
正准备摸摸有无发热元件
忽然,
待机一下回到0.03
呵呵
不出意外的话
短路点应该被烧穿了。
立马通电……
待机0.03
3VPCU正常了!
5VPCU只有2.5V
5V这一路
发现PL26 一端19V,一端4V
换掉……
3VPCU  5VPCU终于正常了!
插电,
触发……
电流档0.35
查无VCORE
发现VCORE芯片 PU3 VCC VDD端只有0.8V
PR33两端也只有0.8V
将线连于PR335VSUS

插电开机……
故障修复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修到最后
断了两根线
烧了一个电感
还有一个短路原件被烧断开了

nnd

网友:
到底是那里短路了啊?看不懂

网友:
版主写的太简练了,那个PRO#,当高电平的时候,芯片的过压,欠压保护被取消,还有PL26的后级,的电容有短路吗?

网友:
是的
就是去掉保护
当然这是在排除后级有大短路的前提下,烧电路无果之后的无奈之举。

网友:
呵呵
楼主的技术还是比较熟练的,判断迅速下手果断,值得学习!

网友:
版主高明。想到用这么一招去掉保护

网友A:
PR154换到PR158就直接和PRO脚相连了,怎么去保护呢,是强行给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154换到PR158就直接和PRO脚相连了,怎么去保护呢,是强行给电压啊???????

查下8734的PDF就懂了,PRO#为低时,保护功能开启。接供电时,保护功能关闭。

原来这个脚位接高电平是去掉保护。。
呵呵,这个我还真的没注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8734的PDF就懂了,PRO#为低时,保护功能开启。接供电时,保护功能关闭。

感谢兄台,让我恍然大悟啊,

网友C:
楼主标题写错了,应该是410M

网友:
不清楚修的那,但也多点理论

网友:
将PR154装到PR158的位置     为什么会想到换这个电阻呢?

网友:
为了  去掉芯片的保护  强制输出

网友:
此板,楼主也能下这么大的决心修呀,这种板一般就CPU供电芯片 和北桥易虚外,别的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超版高招,呵呵……  这种应该挺难修,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标题写错了,应该是410M

呵呵,就是,改过来了

网友:
不明白把PR158和PR154换位置就能把短路烧断。楼主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2-08-10):
思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