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4灯改3灯

楼主(2011-12-06):
今天接到一台AOC液晶显示器,一闪就灭。     拆开一看是4灯的,比较老款的,驱动板是集成在屏那块板上的,VGA线直接连到屏那块板上!    还没遇到过,然后发现之前4灯被人改成了3灯!  想着还是一步步来,首先测了灯管,3灯管都是好的!但就是一闪就灭,于是便试高压板,插3灯一闪就灭,插4灯闪一下就会正常!  从客户那里得知之前在别人那修的,用了一段时间就成现在这样,我现在就是准备给他恢复到4跟灯管!
       现在就是有一点非常疑惑,仔细观察高压板只发现一些地方被加焊,没有加过或拆过什么东西!就是非常好奇,之前那人是怎么改的,什么都没加就可以4灯改成3灯,居然还能用这么久!
  望高手指点下,有这种可能吗?在网上只看见加3KV电容可行,但是这块板没加啊!
      望高手指点下小弟!疑惑中....

网友A:
是不是一只灯管的插头使用过程掉出来了

网友B:
可能去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C:
我是有听说少根管,有时还是能用很久的,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网友D:
可能原因:
1、原来四灯,坏了被别人去保护,改成三灯。现在又坏了。
2、本来四灯,坏了被别人修过,加焊过也没修好,只插了三灯,送到你这里了。
3、上次修好了,有个插头松了,掉了出来,变成了现在的“三灯”。
瞎猜的。。。

网友E:
多半是去了保护,怎么去的没试去,只试过四根改两根的高压板用过~~~

网友F:
楼上说的好,四灯改两灯好改。改三灯,确实不知道

网友G:
是不是将一个灯管插座短路了?    要不就是去保护了  。

网友H:
有时候用户的话不能全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去高压保护了吧

那为什么之前的3灯可以用那么长时间没事?   我就是纠结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听说少根管,有时还是能用很久的,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真希望高手把这个方法晒出来啊

网友I:
同意5楼的兄弟,去保护 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原因:
1、原来四灯,坏了被别人去保护,改成三灯。现在又坏了。
2、本来四灯,坏了被别人修过,加焊 ...

1.高压板没被改过
2.客户说用好好的拿过来的
3.确定是人为的  里面灯管都被抽了
  嘿嘿   兄台   你知道怎么才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去了保护,怎么去的没试去,只试过四根改两根的高压板用过~~~

看网上说的去保护是改芯片的脚  好像是拉低SCP脚吧?   还有就是加高压电容!
   请教,四根怎么改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好,四灯改两灯好改。改三灯,确实不知道

两灯都没试过,具体怎么改
  三灯的以前我都不知道    直到这个显示器到我面前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将一个灯管插座短路了?    要不就是去保护了  。

没短接灯管,   看芯片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啊
  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用户的话不能全信

我开始也是非常怀疑是被别人弄不好  拿到这来的    而且现在我更加怀疑了    因为之前来过这  嫌价高不修走了   现在又拿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意5楼的兄弟,去保护 可能性大些

探寻中.....     怎么改的保护   我都看不见板上的改动

网友:
肯定去保护了,我以前见过,只是怎么改还不太清楚

网友E:
我的四芯改两芯的比较简单,就是外接个两芯的高压板,然后把四芯的12V断开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只灯管的插头使用过程掉出来了

这还真有可能我就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四芯改两芯的比较简单,就是外接个两芯的高压板,然后把四芯的12V断开就OK了,

哦    这个一说就会啊   哈哈   谢谢啦

网友J:
客户的话 不能全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客户的话 不能全信哦

是的 是的   完全同意       最后还是加的灯管    客户来拿的时候问他     他说是之前那人拿来我这修,嫌价贵不修     然后给别人弄   没弄好  才让这个朋友又拿到我这来     哈哈    把那客户猛吊一顿   舒服多了  哈哈

网友K:
理论上应该是去保护了,请高手介绍下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理论上应该是去保护了,请高手介绍下怎么改的。

有大神介绍下怎么改吗?  小弟谢过啦

网友:
高手就是多,得学习一下。

网友L:
你看他是不是在灯管插口处飞了根线啊,如果有,这个线就相当于“假负载”使电压不经过灯管直接回到反馈了

网友M:
加高压电容。去保护。这个自己研究有很多种方法能改。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你看他是不是在灯管插口处飞了根线啊,如果有,这个线就相当于“假负载”使电压不经过灯管直接回到反馈了

你是说把灯管的两根线短接吗?

网友(点评):
嗯,是的,这是最普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高压电容。去保护。这个自己研究有很多种方法能改。

加高压电容是在灯管那两个脚上放电容   电容一脚放一边还是   一边放一个电容?
   去保护是改芯片的脚吗?

网友:
可能是另外一根灯管接了个电阻当负载。 让板子误认为是4根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是说把灯管的两根线短接吗?

谢啦  我试试   这样改可以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如果按客户所诉,肯定是去保护了吧,为何不自己加个2灯管的高压条上去,试下就解决了。亮度的话肉眼其实分辨不太出来的,你想想笔记本的单灯管而已都能亮整屏呢。

网友:
怎么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