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5vsb到主板usb供电的线路 求助

楼主(2011-12-07):
我的映泰770A2+主板出现不开机故障,经检测发现。开机针无电压,跑线发现这个开机针上的电压是由5vsb提供,和给usb供电的5vsb相连。(这主板是通过跳线选择usb接口是由5vsb供电还是由红5v供电的)
可是其他地方的5vsb电压正常,比如到io上的。
我就是想问这类主板一般连接atx接口和给usb供电的5vsb之间基本上有哪些元件。
本人新手,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电感有没有开路

网友:
给某个元件供电的电阻阻值小一些,信号的阻值会大一些,但不绝对哦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解释,你看看他家相似的图纸怎么布线的,一般能找到思路

网友:
从USB 跑线啊

网友:
找图纸再自己跑线路吧,都是靠自己的多

网友:
需要跑线路   看开机针只有一路到u口吗  没到别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