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BX345CN 报错要按F1 高手帮忙。

楼主(2011-12-07):
SONY VGN-BX345CN 报错要按F1  上图高手帮忙。
收来的机器,,点不亮。后来修亮花屏。。换显卡好了。。。。
修好要按F1 才能进系统。。晕死。高手给你看看。。
恢复BIOS设置。。也没用。。。

网友:
恢复BIOS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过了。。。没用。。

转的 1、Hare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中文: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察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
解释: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的监视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
  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上述这段话,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右面的**Fan Monitor**、**Thermal Monitor**和**Voltage Monitor**察看是哪部分发出了异常,然后再加以解决。
  2、pri slave drive-ATAPI LNCOMPatible press F1 to Resume
  可能是你的光驱没接好或有故障,最好在CMOS中将各IDE口设为自动。
  3、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开机后按DEL进入BIOS,在选择软驱中选择NONE后按F10保存就可以了
  4、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Press F1 to contnue?DEL to enter SETUP
  08/09/2000-i810-ITE8712-6A69ME1CC-00
  cmos电池没电。
  5、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Please Enter CPU speed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Exit!
  这说明BIOS设置被冲掉了,要重新设置BIOS(又叫做CMOS设置)。开机按住“Del”键进入设置,看你的主板说明书。你的CPU频率是多少?在BIOS中要选好外频,倍频反正是锁定的。外频总是66、100或133,要看CPU型号,从低往高设置。如果是AWARD的BIOS设置,在首页就选Frequency/Voltage Control(频率/电压的控制),使用此菜单可以对频率、电压进行特别的设定。其中“Clock By Slight Adjust(时钟频率微调)”允许你选择CPU时钟频率。各种主板的BIOS设置有差别,可以参考自己的主板说明书进行调整。
  6、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有些主板上有个外频跳线,默认为100MHZ,还有些主板不支持自动调频.你只要进BIOS里把外频设置成你的CPU标准外频就可以了,倍频方面一般是自动设置,最好不要超频。
  如果上述解决办法都不能解决的话,你可以检查CMOS旁边电路是否有烧坏的迹象.

网友:
楼上的回答真晕啊,就在网上复制黏贴来的,牛头不对马嘴。
我觉得应该是安全芯片问题,进BIOS 把这项给关了,或者BIOS版本不对,重新刷新,或者把安全芯片拆了。

网友:
看到有两项错误  第一项是MA 驱动函数调用失败
第二项错误是 TPM安全模块初始化失败
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原因:
如果试图将后续BIOS写入主板上的闪存BIOS,当主板和TPM板连接时,BIOS
更新无法正确完成,TPM功能也无法初始化。

你应该是刷新了BIOS安装的VISTA
问题就出在刷BIOS的过程
包含TPM机型的BIOS刷写都要特别注意
给你的解决方案是拆除TPM或者重新在DOS下写入正确的BIOS 使用命令/spi

网友:
有兩各錯誤訊息

网友:
今天把。。安全芯片拿掉试试。。。。

网友:
7楼写得很好。

网友B:
TPM 报错,请刷BIOS ,修过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M 报错,请刷BIOS ,修过这种现象。

bios
找了2天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