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00 集成加独立的显卡 能进系统 但外接和本屏都不显示,哪位大侠给指点下

楼主(2011-12-07):
  刚开始的情况是,电流到0.9,加焊了独立显卡,加电显示,装起来后进系统,发现独立显卡驱动没有,官方下载,安装,重起后就不显示了;显卡重新植锡,还是一样的情况,打过驱动重起就不显示了;把独立的显卡去掉,只用集成的,也是一样,开机进系统,没有集成显卡驱动,打上驱动,重起后,屏又不显示了,外接也不显,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打上驱动不显示的,但是换了显卡就好了,直球加焊都没用

网友:
驱动不对嘛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驱动程序肯定不对

网友:
同意换显卡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用纯净版的系统安装一次再说,别把软件问题硬件修了,以前碰到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用完全安装版的系统一步步装一次

装驱动可以用驱动精灵来解决

网友:
驱动不对的话,会造成屏幕不显示么?,没见过,问题是现在屏幕和外接都不显示啊

网友:
台式机我见到过,笔记本吗,我还没修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