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SL500系列暗屏总返修

楼主(2011-12-07):
SL400  SL500系列暗屏总返修 之前接到台SL400 暗屏 检查主板电容短路 保险烧坏   更换电容 保险  1礼拜又回来了  在换没过几天又回来了  不知道谁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这个电容和保险怎么处理?   是直接把电容去掉 只上保险  还是把保险的位置更换其他元件   还是有其他好方法  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电容去掉不装,只上一个小保险,我都是这么干得

网友:
谢谢 你的有返修的吗?

网友:
不上电容了  可以亮机  但是主板会有杂音。。。。

网友:
电容去掉,直接连通保险。我修了多台没见有返修的

保险有个屁用呀。直接导线接通就好了。。哈哈。。我们也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去掉电容  保险不连通 效果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   要是连通保险以后有烧主板的可能吧?

网友A:
还是加个保险吧,烧屏就扯淡了。小心点还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个保险吧,烧屏就扯淡了。小心点还是必要的

是啊 就怕这事呢  你去掉电容 留个保险  有没有返修的

网友:
我干过三台了,到现在没有返修的,我们师傅教我们这么干得,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好 谢谢了   我先试试 有2台返修的呢  保险都快换没了

网友:
不上电容可以

网友B:
换同样位置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同样位置的电容

电容大小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南极宝宝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哪一个电容和保险。。

网友:
菜鸟,学习了!

南极宝宝 -2 严禁灌水

网友:
总烧保险 是不是屏上有地方负载过大哦

网友:
我一般都用黑色的电感,电容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没见过返修的

网友:
你保险或者电容没有换对。参数上面

网友:
我换的好像没有出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
电容拆掉,保险用锡连,保证不会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