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500换屏烧EC

楼主(2011-12-07):
神舟F4500刚拿来时候是屏碎了能开机进系统。。发来个屏换上电流在0.45就不动了、、过会就掉到了0.24、、、然后就冒烟了、、、拆机发现EC烧了、、插电就0.23的电流、、、找了个EC换上待机正常0.05、、、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5    0.067  0.22    0.18   0.067   0.053   就这样掉下来了。。在按开机键还是一样。。ec是it8512e的南桥是AF82801ibm的。。。能不能是南桥也坏了呢

网友:
IBM的南桥多得是,换一个试试,换个屏也能烧这么多,你可真够衰的

网友:
不该碰的地方碰了一下就坏了

网友:
不会是放着电池操作的吧,短路的地方不只EC 了。

网友:
真够不幸的,深表同情

网友:
io可能短路了,,,

网友:
带电换屏很危险!~

网友:
点背。。。准备在测测是哪坏了~~万用表也不好使了、、又修万用表、、、、万用表拆开装上也不好使了。。。压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弄好、、、、、无语、、、、、、、、、、、、、、、、

网友:
怎么这么悲剧啊  郁闷了啊 你 我没碰到过  有时我也忘了拿电池也没事

网友:
这种机器用的是那种小接口的屏,很特殊,针很密很容易短路。不拆电池换屏烧主板很正常。

网友:
还没有带电换过屏    请问带电换屏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