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72Fp自动关机断电

楼主(2011-12-07):
一台戴尔DELL E172Fp
17寸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断电

故障描述:开机一段时间自动关机,自动开机,
自动断电。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通病。
求修过的大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换个电源版算了

网友A:
曾经碰到过按键短路造成,楼主先把掉按键板测试一段时间。

特别是明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碰到过按键短路造成,楼主先把掉按键板测试一段时间。

按键全换新的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板试试故障在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确定故障了在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全换新的了

那要么电源板负载不良,要么驱动板有连到按键板的贴片电容有短路。

网友:
也不能光看通病的,要具体的拆开检修

网友:
断电后,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高压部分保护也有可能呀     按键既然换了  那就排除   LZ可以考虑代换下高压板   看会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哦 对了   那信号脚  断开   还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