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手上有一台PS305D的可调电源。今天出了点毛病。插上机器以后。开机。电脑在开机到读条画面的时候。可调电源就有啪啪的声音。然后机器就重启。换了几台机器都这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流不够,检查电位器 ,继电器,一般换电位器就可以修复类似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出的显示的不同。我用万用表测试的准确的电流。然后接电脑。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你说的电位器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那个调节电压电流的问题啊,有可能是限流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又有问题了。我用万用表调试电源。20V的笔记本没有问题。可以开机进系统。可以调试16V的机器。用调过的可调电源还是不能进入系统。最多坚持到读条就听到可调电源有啪啪声音。然后机器重启。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