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07):
华硕S7F集成,先是内存不过,拿去加焊了北桥,一看出现了新的问题,插上内存就掉,不插点流跑0.63,插上假负载看见时钟电压没起来,时钟又发烫,换上故障依旧,求各位帮忙,我 是新手

网友:
时钟烫是正常的,你可看时钟旁边到内存的小电阻有问题不啊

网友:
看了没问题,就是时钟晶振电压有点偏高,1。54 就是找不到什么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那就是没问题了.两脚有压差就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问题了.两脚有压差就成..

我也不明白啊,怎么一插内存就掉点,但是还是有问题啊,内存换了,内存巢也托锡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C:
最好别去追时钟了。应该不是那的事。加热后就掉。应该北桥没有处理好。

网友C:
量量北桥的各大总线吧。有短路的话时钟不出很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明白啊,怎么一插内存就掉点,但是还是有问题啊,内存换了,内存巢也托锡了,还是一样啊

量量内存供电的对地值,另外是不是你托的短脚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量北桥的各大总线吧。有短路的话时钟不出很正常啊

谢了我在量一下,看看正常不,但是总线我量了都出来了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内存供电的对地值,另外是不是你托的短脚在一起了..

我 量一下看看对地值,但是脚没连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去追时钟了。应该不是那的事。加热后就掉。应该北桥没有处理好。

我都在换了一个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D:
应该是北桥内部短路了,重新植球或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北桥内部短路了,重新植球或换板吧。。。。。。。。

我再看看咯,不行就叫客服换板咯

网友:
问题还是没减觉 啊,  望高手帮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