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17纯平的二次升压电路不工作

楼主(2011-12-07):
实达17纯平显示器的行幅不到边,查二次升压电路没有工作,IRF634B的D级只有51V。顺着G极电路跑到一个C603的地方,发现实际元件是一个棕黑橙三环的小电阻开路。现在想请教的问题是:

1、这个三环电阻没有金银第四环,如何识别它的方向和大小呢?

2、再仔细看,发现这款显示器好几个地方都是用电阻代替了电路图中实际标注电容的地方。想请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种电阻代替电容的情况。

网友:
棕黑橙是10K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我按10K的换上去后发现图像水平比原来更窄,只有四分之一了。把原来的电阻换上还是两边各七八厘米不到边。

网友:
R601前面是11.4V,后边只有3.1V,这个电阻的前边有3点多V的电压,过了它之间就只有1.9V了。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没必要用电容,因为只是反馈,换一颗0欧电阻上去。

网友A:
TDA9116的25脚有7V左右的电压,有人说是X射线保护了,导致BOUT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X射线保护。高压包和二级升压管都已经更换过新的了。

如何解除X射线保护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9116的25脚有7V左右的电压,有人说是X射线保护了,导致BOUT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X射线保护 ...

要上传相对完整的二次电源激励电路才能确定C603是电容还是电阻。
从上面的图纸看,应该是电容,因为它标了是C,许多推挽电路的耦合输出就是用电容的。

常见的耦合电容也有瓷片电容跟柱形电容,你这个可能就是后者,103表示0.01U,104表示0.1U。

还有:是电容还是电阻,你用表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9116的7脚如果是7v,应该没有达到保护的阀值,PDF上看阀值应该是8V。
同样的,是不是处于X射线保护状态,你测量一下28脚的B+驱动有无脉冲输出也就一目了然了。
注意是 脉冲,用示波器测量!

一般来说,B+截止后,呈高电平,直流电压接近29脚VCC,否则就不能说是截止。

因为分辨率不同,二次电源输出的脉冲周期不同,直流电压随之有大小变化,所以,建议你用示波器测量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发帖前先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上传相对完整的二次电源激励电路才能确定C603是电容还是电阻。
从上面的图纸看,应该是电容,因为它标 ...

在电路图中看到推挽放大部分都是一个NPN型和一个PNP型三极管,B极互连,E级互连,一个C级接地,一个C级接+12V,这个我测试了正常。其它地方就不知道测量什么地方了。

网友:
新手,对这个电路我还是不懂

网友:
是色环电容吧。不是电阻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