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想修投影主板,需要那个设备与工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07):
谢谢大家!
主板

网友:
听说配件难找。期待这方面的高手提示

网友:
BGA返修台;防静电洛铁;热风枪;60M示波器;组合螺丝刀;直柄和弯柄镊子;长嘴尖嘴钳;
未完待续

网友:
一般的维修只有有电烙铁,万用表起子焊锡就差不多了,坏什么配件检测出来再买

网友:
那是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需要普通万用表一尊,风筒焊台,加温底座,BGA助焊剂,锡珠0.7和0.32,长柄螺丝刀若干,中空花型螺丝刀一套,表起子一套,小套管,尖嘴钳,内六角扳手,长柄镊子,尖镊子,牙科镜子,常备的贴片电阻电容片子(8000元+)的就基本行了

网友:
另:常用灯型各备2-3个,大概3-4万+,如果自己做灯的话需要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