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6和单8的屏线一样吗?

楼主(2011-12-07):
单6和单8的屏线一样吗,发了3根20针单6,3根20针单8的线,看起来一样,搞混了又没标明

网友:
见得多了就能分辨了。

网友:
单8 比单6多一组信号 ..看多了 就能区分了

网友:
看数据线多一组的是单8的,,可以用表笔测量数据线阻值来确定位数,,一般数据线都是蓝白表识的,,

网友:
是不一样的,,,

网友:
单六4组数据,单八5组数据,很容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