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特殊花屏

楼主(2011-12-07):
DELL D630 进系统桌面经常花死机   跑3D还不花    不知是不是显卡问题  独立显卡的

网友:
先加焊 不行的话就换显卡把 这种故障不叫特殊故障啊 是通病啊

网友:
这种肯定是了

网友:
多半是显卡坏了 换吧

网友:
换显存颗粒

网友:
先修显卡不行在修显存

网友:
1。加焊显卡或者换

2.换显存

网友:
把主板显卡用风枪加热200多度,用手摸觉抗得 住就试机,如果不花,那就是显卡问题了,再不行,把显存也吹一下,看看什么状况

网友:
这种花瓶一般都是显存坏了  保险起见先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啊,搞显卡吧

网友:
先易后难,不过看上去好像是显存。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的话在发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拆硬盘,还是一样就显卡

网友:
我都是一起干的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看,这种问题如果排除显卡的话,一般可能是显卡供电会造成这种,进桌面,或打开网页花屏,另外,内显很少有这种方格花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拔了,用外接看看,故障怎么样。

网友:
显卡问题换了就会好

网友:
先显卡后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