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问题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12-07):
一台IBM T400拿来修(黑屏)经检测显卡问题,于是把显卡弄好了,测试也没问题,客户就拿走了。过了几天客户过来了说是机器刚回去几天都正常,一天早上开机不显,但过了十来分钟又正常进去了,后来每次都得黑屏下等十分钟然后就好了,来了之后把CMOS电池放了电好了,开机等一切正常,第二天又来了同样问题,又放电试了次,这次用了一个星期,又来了,还是同样问题,请大家给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快郁闷死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受潮进水   不然重做显卡了

网友:
像是供电芯片ss脚电容开路,就是芯片的软启动脚电容变大,充电时间变长了,所以开机时间就延迟了,建议楼主查此脚电容。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不会是受潮,因为受潮也没那么快的,希望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大虾给点建议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以为是EC问题,换了个EC。好了  后来把换下来的EC换到另外的机器,居然又是好的。。。。

网友:
.........................那怎么弄,难道要换EC,确定换了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
显卡没焊好

网友:
显卡肯定没问题,要有问题开机之后也会出现问题或放完电也不应该可以正常用一段时间啊

网友:
  那是什么显卡  图片发下

网友:
请稍等,十分钟等待中,

网友:
显卡为ATI的,提示不管是关机后还是重启后都得十分钟,时间很稳定,十分钟一到就立马开机

网友:
用热吹风一片片加热,找到是哪个地方引起的,找到就好修了。。。。。。。。

网友:
学习...................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等待高手出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