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G主板更换CPU后开机困难

楼主(2011-12-07):
主板是HP品牌机上的。机器型号是DX7200,芯片组是Intel 945G (Lakeport-G) + ICH7

以前用的是奔4 2.8G的CPU,运行一直很正常。

现在换了一块奔D 2.8G的CPU后,开机要开好几次。

每次开机就提示“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fails!!!”然后键盘什么的都没反应了,只有强行关机,再开机。要反复开机好几次才能正常。

一旦进入系统,运行就一切正常!

请教下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刷BIOS吗?这个HP机器的型号是:DX7200

网友:
我认为你的主板与你的CPU不兼容,所以才会产生冲突。

网友:
就是换掉配件质量不好

网友:
换回来试试,怎么样,D系列的U,有的板不能上。

网友:
已经解决了。刷新了最新的BIOS就好了。

bios地址:http://bbs.diannaoweixiu.net/thread-18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