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插入磁盘的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11-12-07):
U盘提示插入磁盘,换个一模一样的pcb主控板子也还是一样的提示,现在要恢复里面的数据。请哪位高手给我指点一番,感谢不尽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我一般按报废处理,芯片有问题,神仙也修不好。跟硬盘不一样

网友:
换版刷机能救芯片,但是数据没有救,这个就是固态硬盘一个道理

网友:
可以通过 pc3000 flash 或者 xly读取

网友:
已经换过PCB和主控了,只有试试PC3000 FOR FLASH 或者 效率源 FOR FLASH

网友:
这个估计没希望了
找国外公司也许可以

网友:
感觉这个很有难度,以前遇到一个,弄了几下,弄不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