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富士通 p1510 小平板机器 待机电压 是不是待机 就有 3v 5v

楼主(2011-12-07):
求 :富士通 p1510 小平板机器 待机电压  是不是待机 就有 3v 5v

网友:
芯片 ps5120 的,量了下都不短路,就死没有 3v  5v ,查不出 原因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芯片的PDF啊是不是条件没满足

网友:
查了 ,我想知道 ,是开机 就才有 3 ,5 还是 ,待机有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