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惊魂:换液晶灯管,金花四溅,居然还能用。

楼主(2011-12-07):
收到一19寸宽屏液晶,故障是电源灯正常,画面一闪即灭。拆开去掉原装电源驱动板,找了一宣传册垫在屏的背面上,给上显示信号,用一NEC套板测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故障依旧。看来是灯管,拆开换之,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装好屏后再把宣传册垫上,NEC的套板放上通电测试,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收工了。就在通电不到一分钟的功夫,屏上电路板“啪”的一声,金花四溅啊,我屋里的灯也灭了。心想,坏了,断掉屏供电,再把掉了得闸刀合上。一查,是因为宣传册中间的订书针导致电源板短路,把屏上烧掉2个小电阻。都乌黑了,唉。再换一套板接上居然还能亮!!哪位高手解释下,为什么没烧掉屏上的保险,而是炸飞了2个小电阻?各位要引以为戒啊,我差点让一订书针给害死。

后面跟帖涉嫌灌水的一律直接删除!

网友:
我一般用主板包装盒里的隔板,很好用
这个是外来的短路,并不是屏上有坏件,像电焊打了一下,没干到致命的地方

网友:
这个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维修要注意绝缘。

网友:
呵呵  我都用硬纸板的最好厚点的

网友:
主板盒子里的隔板不错。正好放下一块主板。

网友:
我买个橡皮垫特好用。

网友:
有惊无险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我们这儿拿了不少别人房产做广告的硬纸,又大,又厚,真好用。。。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以后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阴沟里翻船了!

网友:
楼主以后搞个大点泡沫 好点!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不小心在抬屏时不小心认电源板掉出来了,结果和屏碰一起真接炸了。   还好是只烧了保险和桥堆。

网友:
今后细节上还要注意
否则越修越麻烦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呀,后面可能是火花打的,而不是短路

网友:
运气不错啊!!没有烧包

网友:
对于电老虎,绝缘第一重要

网友:
平时也没怎么注意,运气好没出什么问题,不过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挺好的。偶用厚的纸壳板,呵呵

网友:
用泡沫板啊,不过楼主运气还算不错了。

网友:
兄弟安全为主啊。维修要注意

网友:
LZ  热地  碰到冷地了   哈哈     晕死

网友:
我用鼠标垫做绝缘。。。。

网友:
泡沫板还是必须滴

网友:
看来这个路子只要搞维修都走过啊,呵呵,多吃几次亏,等以后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了

网友:
主板盒子里的隔板不错。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做咱维修 本来就得心细 这次就当免费买个经验、、、

网友:
我建议大家用显示器里面的塑料板又厚又绝缘

网友:
适用的材料到处都是,合用就好!最好是用防静电橡胶板

网友:
怪吓人的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维修人员的大忌啊 不把工作台金属清理干净迟早要出事的 艺高也不能马虎哈

网友:
汗 我是用主机箱的塑料泡沫

网友:
这是谁家出的屏,灯管线居然要从屏电路底下穿过。

网友:
滤波电容吧,直接把电容给短路了

网友:
都黑了额啊
这得多大的火花啊。
幸好屏没事

网友:
注重细节,我一般都用报纸来垫

网友:
我买了一个点屏的架子,自己测试的时候都是用12V的电源,比较安全点,楼主烧掉的可能对地保护电阻吧

网友A:
楼主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