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4 ms-7310 rev1.0关不了机

楼主(2011-12-07):
k9n4  ms-7310 rev1.0关不了机,本来是点不亮的,最后加焊集成桥,点亮了,能进系统,用也正常,但问题出在关机了,软关机,屏幕关了,但机箱里还在运转,按开关没反应,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但关机就是关不掉,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吧??是不是你系统里面的ACPI有问题啊,换个系统看看吧,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这么牛?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直接短接能不能关,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是硬件的问题,一般拷过桥的主板桥不稳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本人也见过,没修好,应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见过,没修好

网友:
bios刷bios包好

网友:
如果能硬关机的话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我有一asus的单桥,关机变重启,但点开关4秒能关机,刷bios及换io都不好,后来加焊北桥边上的小电阻电容好的。

网友:
如果硬关机不了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IO和南桥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