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9L

楼主(2011-12-07):
戴尔PP29L 集成显卡  开机不亮 板子上所有电压都正常 请问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
780 的北桥吧?  我做一下好了

网友:
电流跳变吗?没刷个BIOS试试?先吧所有能考虑的事做完!再换桥

网友:
多谢师兄们了 我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我刷个BIOS 试试了。

补充内容 (2011-12-10 09:13):
刚开始是 时亮时不亮 加焊了CPU座后 都不会亮了 。

网友:
加焊了北桥 CPU座还是不亮 请问大师兄们 是什么问题?本子都放着几天了  急急急

网友:
刷了BIOS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