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amd250原盒的是假的吗

楼主(2011-12-07):
cpu amd250原盒的是假的吗。前天出了一块新的250原盒的cpu,但是上边封装的那块盖子周围不光滑,有点粗糙,用软件测没有事,但是别的cpu没有遇到那样的情况,请问高手们cpu也造假吗?
cpu
付吕剑武
CPU很少假的,用软件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原装的就很光滑吗,多虑了吧,能用就行了

网友:
原来我没有见过上面有粗糙的封装的问下老手们见到的大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不可能是假的

网友:
能造cup的厂家 都不可小看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CPU 怎么可能有假的 全世界就 INTEL 和AMD 生产CPU了现在

网友:
呵呵````这个是行家的秘密。

网友:
原盒一定有代理标签,如果没有联强 英迈 威健 安富利 神州数码 伟仕此类标签 那肯定不是原盒,而且序列号是可以AMD网站上查的

网友:
CPU造不了假...包装盒子就不说了

网友:
amdcpu都那个样,至少手头上的十多块没一块光滑的。

网友:
原来我出的都很滑,见到一块不花的,可是拿的原装的也没有总代的标,看来都是造假呀,都是后喝的,

网友:
假的不会有,但是用没用过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