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火烤了液晶屏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1-12-07):
被火烤了液晶屏还能修好吗???18.5宽屏。显示有图像,色失枕,好像没有绿色。偏兰,有红色,发暗。已确定是屏坏了,不知是逻辑板上的元件或芯片坏还是屏内部坏,求助中???

网友:
应该能修好..来 一张故障现象图片看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了,除非换屏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按说的现象应该能修好,只是缺色而已

网友:
来几张图才好判断呀   LZ

网友:
现在的现象,好像和火烧没有关系,,

网友:
发图看看,偏光膜还平整吗,有见过被烤的,膜都皱了,很暗看的伤眼睛

网友:
都没个图谁知道啊

网友:


网友:
看这个图,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好像是显示的内容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