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4.5A的IBM电源可以代替东芝15V 2A的电源吗?

楼主(2011-12-07):
东芝15V 2A的电源坏了,找不到相同的,所以我用16V4.5A的IBM电源,可以把
笔记本
点亮和使用,但不知这样替换在长时间使用后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定的因素?像这种找不到相同的电源替换时,代换原则应该注意什么,忘各位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足足有余哦,非常可以

网友:
一试知真假

网友:
没事,电压差不太多,充电芯片不会报警的,就像大车拉小货,绰绰有余。。。

网友:
能代用的可能性不高。。。。。。东芝本的电压检测比较严格。。。。。。

网友:
这1V的电压差没什么影响,即使检测再严格,也可以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