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雷击后加热不停,烧定影器……

楼主(2011-12-07):
求以上损坏元件资料,以及代换材料,求高手讲解下此元件在此处的作用?谢谢
打印机型号联想LJ2200

网友:
是压敏电阻吧,不装也没什么影响,只是过压的时候会烧其它原件

网友:
烧定影,可能也有定影温控器的原因。不一定是电源板的原因啊。。这个和兄弟的打印机通用。本身就是一个公司生产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压敏电阻,但是不确定,定影器换过新的,还是一样不停的预热

网友:
现在还有被雷击的?看下温度传感器

网友:
并联在交流中的好像是压敏
串联在交流中的好像是热敏

有错请DX更正。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LZ查一下控制定影加热哪块,继电器或可控硅这类的!

网友:
如果是不断的加热,你要考虑控制电路这块,还有温控头。

网友:
从加热检测查起,找出故障元件。

网友:
定影那里热敏保险什么的看一下。。。

网友:
定影上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看一看。

网友:
没修过,看看热闹

网友:
重点怀疑是在电源板定影部分一个双向可控硅一个光偶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这两个不装也可以的,你查看一下热敏电阻,正常的话就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