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成果看得见,ASUS P4BP-MX REV 2.0内存故障一例

楼主(2011-12-07):
【远程主板25期学员】但丁
故障主板:ASUS P4BP-MX REV 2.0
        据同事描述,客户清洁内存时不正确操作造成主板点不亮,不停反复断电再自动上电,内存槽附近冒过烟。(估计客户应该把内存接反了,或者没有完全装入内存槽,而造成的。)
        接到主板,主板满布灰尘,,,好先做清洁,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再仔细观测内存槽附近,也没有也获,但可以闻到内存槽附近有烧过元件很刺鼻的味。看不出来,没办法,先把主板打打值,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的短路,好吧,先上电再看看。开始上图吧!
待机电压正常,点开关,可以正常触发上电。

先测量PG,,,

PG正常,再测复位,,,

复位也正常,再测一下时钟,,,

时钟也正常,
PG,复位,时钟都正常,,,这样再测测主板的几大供电是否正常先,,,

Vcore,桥供电都正常,因为故障是内存,其实可以直接,着重测内存的,我在这里先确保其它供电正常先,

        经过测量很明显内存主供电不足,偏低呢,刚好手头上有与这块的故障板一样的电路的主板和点位图,型号:P4GE-MX,看来华硕的主板很多都是同一块电路板,装不同元件就不同型号的主板了。
天气不好,阴天光线不足,眼睛又不好,日光灯下跑线,眼很累,也看不太清,有点位图,不用跑线是多好的事啊。

        这块主板的内存供电方式是比较器+场管的,内存的基准电压是用3VS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加到324的12脚正相输入端,场管的S极经过一个排阻接到324的13脚反相输入端,324的14脚输出端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再由5VSB经过一个排阻上拉,直接连接到场管的G极。
先测一测324的12脚正相输入端有没有2.5V的基准电压先,,,

测量有2.5基准电压,再测量一下324的14脚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先,,,

测量结果可以看出324大概是没有损坏的,现测量一下经过限流电阻另一端,,,

发现电压变小了,估计就是这个限流电阻的后级把电压拉低了,但这里只经过5VSB上拉直接连接到场管的G极了,因为前面测量主板没有明显短路,也可以正常上电,估计5VSB也是正常没有问题的,这样唯一会拉低电压的只有场管了,打一开焊台,把场管吹下来,从测量结果看到D-S极有轻微击穿。在灯光充足的地方仔细观察了下场管,发现场管有烧毁的痕迹,,,

把好的场管换上,,,

好吧,上电再测量一下看看,,,

内存电压恢复正常了,,,上CPU,内存测试,,,

主板能够正常跑码,点亮了

        此主板故障为内存主供电不足,导致主板认不了内存,造成主板点不亮,不停断电再自动上电。
经过学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现在修板有方向啊。。。。。。

在这里上传个点位图,给大家参考下吧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换MOS管

网友(点评):
好久没看到这种好帖了.分析很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点评):
时序有没有搞反呀,应该是先测各大供电, 然后时钟,再复位呀

网友(点评):
lz分析的挺好,可见底子的厚实。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修的多了就直接换了,我也遇到几块这个坏的,还有桥供电坏的!

网友:
有些机器不过内纯就是会一直重启

网友A:
客户给的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有时候遇到这种老是上点再断电的   是很难处理的!

网友:
很多机子检测不到内存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不错的思路。。只是走弯路了。。问了客户故障现象后。。直接先测供电对地值。然后上电测五大供电。

网友:
已经知道内存供电部分烧件了 不测场管你还上电 不怕扩大故障啊

网友B:
。。确实是小故障啊。不过思路确实很清。我26期的还没上课了。学完肯定比你强。{:soso__12284450877698144146_3:}

网友(点评):
呵呵,挺自信的,不错

网友:
楼主,说的很明白。就是那点位图软件如何带不开你提供的点位图?麻烦楼主开导下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先听客户的描述再修的。
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换做我直接弄内存附近了

网友C:
测试用的内存不错

网友:
学得很好哦。我想找块板板好研究

网友:
二○一的的二垢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啊,LZ思路清晰,判断准确,非常适合我这样的菜鸟做范例来学习

网友:
有点位和图纸,就很好修,不用跑线

网友:
提供的资料不错,换是我就直接重点检查内存部分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但高手都是直接换得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过程,进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难得写的清楚简洁明了,图片也好,支持!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   但是有板有眼   适合新手

网友:
没有走弯路吧,,,为了赚分,所以按正常检修步骤修的,尽量拍摄每个步骤,写给像我以前一样的新新新手,参考的。以前在论坛看精华贴很多都是,简单一笔带过,作为菜鸟的时候,根本看不懂呢。不是为了赚分和给新手做个参考,我也直接查内存供电,秒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给的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有时候遇到这种老是上点再断电的   是很难处理的!

我写这个贴也是为会证明,发生故障前一些现象和操作的信息给维修带来的好处啊!!!有这样的信息直接检修内存供电,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小故障啊。不过思路确实很清。我26期的还没上课了。学完肯定比你强。{:soso__122844508776981441 ...

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用的内存不错

有些东西不要光看外表,,,,,,,,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好,顶!!!

网友:
但往往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就是i第一眼

网友:
找块栏板研究看看

网友:
但丁很厉害呵。

网友:
但丁真棒.. 我也要学成这样

网友:
这样的有图还好。没有图应该怎么修呢,纠结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学习了

网友:
yomei you tianli a

网友:
我用迅雷下的怎么是PHP文件,不对吧

网友:
要用IE下载,用迅雷下的还不到20K

网友:
终于看到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解说的很详细。希望看到你更多的精华,既然不过内存,先测内存供电

网友:
客户的说明电脑情况,我们就可以少绕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