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导

楼主(2011-12-07):
今天修个IBM R50E,客户说机子是进水后,不开机,于是,通电测试,发现有待机电流0.01A,就拆机检查,发现3.3v,5v和1.8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开始郁闷,求思路,键盘开机脚上有开机电压。请问从哪里查。。。。。。

网友:
拆机过程中板子有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仔细看下,有腐蚀的就把那里弄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电路了,你说开机有3.3v,就是不触发,用镊子一角接地,一角划开机端子的地方,看开不开,如果开机,就是键盘坏了,不开的话,就很有可能是IO搞地鬼,换了试试

网友A:
对地开机我已经试过了,还开不了机,I/O坏的可能性很大吗,进水的部位很少,不是大面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开机我已经试过了,还开不了机,I/O坏的可能性很大吗,进水的部位很少,不是大面积的。

很有可能是它,你查下IO得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它了

网友:
新手还在学习中,进来看看。不过个人觉得也是开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