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07):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T43的电脑,915芯片组的,开机马上就掉电,掉了电待机就没有,cpu是起来的,CPU换过,请问是什么原因,急,在线等待。
cpu
芯片
掉电
电脑

网友:
点亮了掉电还是怎么起的啊

网友:
这里也有一台 故障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点不亮,就像主板没有走一样,开机马上就掉

网友(2012-01-06):
LZ 是没解决问题
解决分享下

网友:
今天遇一个一样的故障,不加内存不掉电,加上内存就掉电。掉电后,侍 机电也没有了。楼上的,你的机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