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E43A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1-12-07):
说这机器坑爹一点没假,这机器是我帮一朋友在10年6月4800多大洋买的独立显卡的E43A,到现在一分钱没赚过竟搭功夫玩了。
机器买了没2个月小孩在玩电脑的时候嘴里叼着的一个牛奶空盒子掉键盘上竟然砸的不开机了 ,送售后10多天才拿回来说是换了主板,拿的时候没注意回来一试机发现左面喇叭没声音 懒得跑了将就用着了。
刚刚过了一年机器开始蓝屏 死机 一检测硬盘 靠1%没过去79个红X,一问售后好嘛商务机保修一年 自认倒霉帮朋友进货价拿了个500的硬盘换上。
硬盘换完没2个月 突然机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无奈淘宝邮回来一对喇叭换上总算不哑巴了。
这又不到半年 机器开始不定时的死机了 ,有时进系统就死在滚动条那里 ,有时候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有时候几个小时后死机。
装个360硬件检测一下U有50度左右显卡 显卡将近60度,直接把风扇接个5V常转温度倒是都下来了 可还是不定时的死机

硬盘 内存都换过了 XP WIN7系统 G版纯净版的换着花样的都做了个便 还一样 手里没这种U  不知道是U还是主板出问题了。
本人笔记本小白特来请大伙帮忙分析下 先谢了。

网友:
站内的帖子搜索了下 有几个和这相似的故障最后好像都没有确定的修复完成
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啊

网友:
软故障要死不活的最难修,元器件老化性能不良,焊接触似虚非虚,受温度环境影响等,这些都需要耐心去查。建议考虑下电容问题和南桥虚焊问题。

网友:
今天碰到个联想F30A不定时死机的,拆开裸点,使用正常,不死机,装好再开机用,又死机,没办法,一样一样排除,最后锁定光驱引起死机,昏倒。。拔掉光驱,用了N个小时了,一点问题没有,本来上光驱,就很快死机,最快的,还在XP滚动条就挂了。。。

网友(点评):
这是F30A通病,把光驱的接口模式改为PIO就好了。

网友:
把光驱给扔掉看可还死机不..

网友:
不好修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联想台机动不动关机,最后发现是按键问题!

网友:
硬件一样一样的摘除测试!

网友A:
能拆的都拆下来了,光驱 读卡器 连无线网卡下面的那个接电话线的板子都拆下来了 ,还是一样的死机。
显卡驱不驱动都一样的死机 ,电池或适配器单独供电还是死机。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都怀疑是不是没换板  要不毛病怎么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的都拆下来了,光驱 读卡器 连无线网卡下面的那个接电话线的板子都拆下来了 ,还是一样的死机。
显卡 ...

这样啊,那你把CPU的滤波电容给换了瞅瞅,看可还死机。。

网友:
我也想说是 显卡

网友:
CPU供电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今天正好有个换屏轴的联想机器把U换到这机器上还是一样的死机 主板问题无疑了

网友:
半死不活的机器,最烦人,够搞了,费时又费劲

网友:
看不懂。什么乱东西哦。

网友(点评):
我外语不咋地中国话说的还算流利,要是没看懂除非你是外籍友人或者逼我还白一些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