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问题

楼主(2011-12-07):
精英C61 小板   故障为不触发   测CPU  内存 桥 对地阻值都正常  测 3VSB 的时候短路  把1117 拆下测焊盘也是短路 应该是桥挂了吧  ? 还有维修价值么 ?

网友:
修啊,把换桥的价格也算下去   主板收费我是120-180。换桥再加桥的价格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哪的人啊?修主板能收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视情况迩定吧。如果客户执意要修的话。而且又不差钱。那就修呗。

网友:
修啊,把换桥的价格也算下去   主板收费我是120-180。换桥再加桥的价格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155-1-1.html

网友:
二手好的也就120,没必要修了.

网友:
 客户不修了 唉  本人还整不了桥呢 技术不行不说 连土炮都没有

网友:
今天上门区看个联想的机器 不加电刚量下主板紫5V短路,客户就说换板吧~

网友:
这种桥不能修,修好了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