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O A2202LED 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12-07):
DEO A2202LED 液晶显示器黑屏 经检查是此点灯板坏了 修了半天无果.不知那有卖的.是东皖帝光电子生产的.

网友(点评):
楼主,弄个通用的高压板吧

网友(点评):
是升压板 LED的

网友:
东皖帝光电子生产的.
?

网友:
换成通用板试试看呢?这种小厂的板,不好搞啊

网友:
帝光做的是吧..你上淘宝找..可能要改动一下./

网友:
LZ  叫高压条 叫点灯板  听的让人感觉很补专业的感觉 呵呵

网友:
是啊,好吧 补专业去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板呢。。。。以后知道拉、、、学习拉

网友:
换通用的高压条试下,也许成了

网友:
测测电压  看看 如果有 看看焊好了吗

网友:
换通用的试试吧

网友:
想办法修修,实在不行再换通用的

网友:
不行就改通用的用吧

网友:
如果有块一样的,对量静态值就行了

网友:
点灯板???有些不懂,看图应该是高压条吧   换个通用的吧

网友:
还没有搞过LED的呢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