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常用变量简单介绍

楼主(2011-12-07):
“%”是系统变量的一种表示方法 ,在系统升级补丁和病毒添加内容进系统文件夹时都需这么编写程式,以便于准确的把东西加到目的位置。
  “%windir%”就是指windows系统文件的安装目录。

  当前系统盘符

  %systemdrive%或%HomeDriver% = C:\

  当前系统目录

  %systemroot%或%Windir%=C:\WINDOWS

  当前用户配置文件文件夹

  %UserProfile%或%HOMEPATH%=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所有用户配置文件文件夹

  %AllUsersPro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临时文件夹之一 当前用户Temp缓存

  %temp% =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

  临时文件夹之二 系统Temp缓存

  %SystemRoot%\TEMP\=C:\WINDOWS\Temp\

  程序文件夹

  %ProgramFiles%=C:\Program Files\

  包含用户帐户的域的名称

  %USERDOMAIN%

  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名称

  %USERNAME%=Administrator

  用户桌面

  %USERPROFILE%\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本地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存储数据的位置

  %APPDATA%=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

  显示当前目录

  %CD%=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启动当前的 Cmd.exe 的准确命令行

  %CMDCMDLINE%

  当前的“命令处理程序扩展”的版本号

  %CMDEXTVERSION%

  计算机的名称

  %COMPUTERNAME%

  命令行解释器可执行程序的准确路径

%COMSPEC%

  当前日期

  %DATE%

  当前时间(精确到毫秒)

  %TIME%

  上一条命令的错误代码

  %ERRORLEVEL%

  验证当前登录会话的域控制器的名称

  %LOGONSERVER%

  安装在计算机上的处理器的数目

  %NUMBER_OF_PROCESSORS%

  操作系统名称

  %OS%

指定可执行文件的搜索路径

  %PATH%

  操作系统认为可执行的文件扩展名的列表

  %PATHEXT%

  处理器的芯片体系结构

   %PROCESSOR_ARCHITECTURE%

  处理器说明

  %PROCESSOR_IDENTFIER%

  计算机上安装的处理器的型号

  %PROCESSOR_LEVEL%

  处理器的版本号

  %PROCESSOR_REVISION%

  当前解释程序的命令提示符设置

  %PROMPT%

  0 到 32767 之间的任意十进制数字(随机数)

  %RANDOM%

  以上面的假设,%windir%实际就是C:\windows

  如果对%%括起来的系统变量不清楚,

  可点击开始按钮,打开运行--输入cmd--在dos命令提示符窗口下输入:echo %windir% 即可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