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第一次开机风扇正常转,但不亮,重启或第二次开机才能点亮,求解

楼主(2011-12-07):
华硕K8V-X第一次开机风扇正常转,但不亮,重启或第二次开机才能点亮,求解。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U试下!

网友:
换个CPU或刷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换个CPU或刷下BIOS试试看吧。0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169-1-1.html

网友:
CPU换了,BIOS刷到了最新,还是不行,BIOS保存不住信息,一断电就丢,电池是新换的,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7#pid4607335

网友:
电池座换掉

网友:
电池座换成了新的,BIOS能保存了,第一次不开机的故障仍在,真难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