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代换

楼主(2011-12-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台冠杰液晶电视型号为:L19BN83的,屏漏液了。我手头有个联想L193 Wide 的屏,我刚才拆下看了一下,两个屏的屏线,在信号板的那一端虽不一样,但另一端接屏的是一样的,只是液晶电视的屏线少了几个针脚。现在请教大家这个显示器的屏能不能代换给液晶电视啊?或者能代换但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代换少听说啊

网友:
你先查一下两个屏的接口定义 ,,

网友:
把这2个屏的 型号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已经搞定了,可以直接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上上去试一下不就可以了么?只要接口是一样的,应该不会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