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屏和液晶显示器屏的代换

楼主(2011-12-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台冠杰液晶电视型号为:L19BN83的,屏漏液了。我手头有个联想L193 Wide 的屏,我刚才拆下看了一下,两个屏的屏线,在信号板的那一端虽不一样,但另一端接屏的是一样的,只是液晶电视的屏线少了几个针脚。现在请教大家这个显示器的屏能不能代换给液晶电视啊?或者说能代换但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能代.屏线和电压不搞错.烧 不了屏.就怕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