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2T 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1-12-07):
机器有的时候看电影看一天都不掉电 有的时候刚开机进系统后就掉 但不是总掉电 确定不是温度高引起 也没有灰尘
论坛里也有类似故障 但没有解决方案 哪位仁兄修过这款机器掉电的问题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sony的不定时掉电 最后换板  什么东西都动了还不行

网友:
我这个在使用时震动主板什么的都不掉 把机器关了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就容易掉一次两次 接着有不掉了 一直就用着也不掉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温控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