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电源,,开机不到10分钟就掉电是电源里哪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一个航嘉电源,,开机不到10分钟就掉电是电源里哪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多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试过是电源的问题了么?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虚焊造成的。。开关管。整流管。变压器都加焊。。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下。。

网友:
输出电流一大 就掉电,负载电路问题吧

网友:
负载需要大电流,这种情况只需要看看电容,如果电容没问题,就是电源自身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啊!电流大,电压不稳定,就会掉电,不是电容就是检测电路

网友:
电源用了几年了?三年以上的话,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容吧。。。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电源修好了,换了个50V1UF的电容和几个色环电阻就好了

网友:
同志们,这个是个典型的功率不够事件
所以不要把不开机动不动就说成是电源功率不够!

就需要打磨电源了,开关管,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