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摔了下花屏而且鼠标移动有阴影缓慢的原因,谢谢各位哦

楼主(2011-12-07):
之前弄了弄个膜片好了,拿回来用了10天 又出现老毛病,我师傅说屏坏了 ,你们觉得呢 还能修好吗 应该是哪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看看是不是主控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事情啊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测可是屏的问题,是屏的话,上面屏背板有个大点的芯片,订个试试..

网友:
屏坏了,没有得修了。

网友:
一般都直接换了 没见修的了现在